能否推荐一个UART转USB的芯片

楼主(2009-03-26):
UART是TTL电平,不是RS232。USB低速的就行。要求低价,最好SOC封装。

网友A:
可以考虑用AVR MEGA8模拟,网上有现成的。不过有兼容问题

也可以考虑使用CP2102这样的。

楼主:
AVR MEGA8模拟还不如使用带USB接口的单片机

我只是想找一个便宜的。
CP2102是QFN封装,焊接好麻烦。

网友B:
PL2303

可以用PL2303,是一款很好的串口转USB芯片

网友C:
俺都用CH340T

网友D:
STM32F102的USB还不错,不到20元

软件现成的,通过串口(目前只能通过USB升级程序,第一次,你也知道,双方要磨合认识)烧进去,就可以了。

驱动,用win自带ser... ,一个inf文本文件指示一下就好。

网友E:
pl2303推荐

PL2303HX很不错硬件连接也不麻烦,而且廉价市面大概2-3元一块

网友F:
谢谢各位。

我已经找到合适的芯片了。
另外楼上介绍的c8051f320芯片据你说要20元,太贵了。

网友G:
我用tmu3112自带UART接口

我用tmu3112自带UART接口,SPI接口。

网友H(2009-04-25):
回复楼主

你找到的是什么片子啊,给我推荐下啊,什么价格!我最近也需要这个玩意

网友I:
我也同求楼主

UART是TTL电平,不是RS232。USB低速的就行。要求低价,最好SOC封装。
关键是低价,
SOC容易焊接

网友F:
我用的是FREESCALE的JB8.

其实不合适,因为它没串口,我用软件模拟。只是以前总用,比较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