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terval 设定

楼主(2009-03-27):
如果中断传输 1 ms 周期,该值设 1 还是 0 ?

网友A:
看看USB协议文本上怎么说的:This field is ignored for bulk and control
endpoints. For isochronous endpoints this field must be set to 1. For interrupt endpoints, this field may range from 1 to 255.

网友B:
今天也在弄个这

楼上的
This field is ignored for bulk and control
endpoints.
只在全速条件下成立,

For high-speed bulk/control OUT endpoints, the
bInterval must specify the maximum NAK rate of the
endpoint.

楼主:
我试过了,最快 2 ms 传一个包

网友(2018-02-11):
bulk and control endpoints 的这个微帧是固定不可以修改的么?还是说没有微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