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rb->status的返回值,谢谢了

楼主(2009-03-27):
    我在驱动里发出了读设备请求,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我在D12端很久都没向主机发出数据,然后我主机端的USB驱动就进入了usb的回调函数,同时检查到urb->status=-84.。。
    请教urb->status返回-84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urb->status返回值代表的具体意思我可以在哪里查找到呢?谢谢了先。。。。

刚查了下,-84代表的是-EILSEQ 意思是There was a CRC mismatch in the urb transfer.
这是什么错呢?
大侠给解决下哈,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超时错误吧。

楼主:
可是我驱动里没有设置超时的啊

可是我驱动里没有设置超时的啊?我是想让驱动发出读请求后就一直等,直到设备端有数据返回。。。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哦...俺写的驱动一直等待都没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