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设备返回NAK,主机该怎么办,万分感谢。。。。。

楼主(2009-03-29):
    看书上说,设备如果返回NAK,那么bus driver会再一次发送读写请求,那如果我没又设置timeout,是不是bus driver会一直发送读写请求?
    我现在在驱动里读D12里的数据,不设置timeout,如果fireware一直不往D12的输入缓冲区填充数据,D12就会发送NAK,如果按书上的说法,bus driver会再一次发送读请求,并且一直等待设备发送数据。但是出现了个问题,几秒或者十几秒过后我的urb的回调函数就给调用了,并且urb->status返回了-84(-EILSEQ),我查了下错误说明,又下面三种可能:a) CRC mismatch;b) no response packet received within the prescribed bus turn-around time;c) unknown USB error;这是什么原因呢?

    补充一下:我在fireware是这样做的,D12 bulk in端点收到了驱动读数据中断后什么也不做,只是读最后处理状态降中断标志清除掉了。
    刚才我对D12的这个端点的中断次数计了下数,发现中断的次数都不一定,又时候几千上万次,又时候又几百次,(我觉得这就是驱动收到了NAK后又发送了读数据请求的次数)大侠给我解释下我哪里有问题了,万分感谢了。。。。。。

网友A:
你是什么端点?控制端点是有时间限制的。

楼主:
bulk端点

我用的是D12的bulk端点,端点索引是5

楼主:
谢谢了

圈圈每次回答问题都好及时啊,感动中。。。

网友A:
你的驱动是你自己开发的吗?

楼主:
是自己开发的啊

    就是最近闲着,就想在自己闲着的那块ARM板上用上面的D12和RTL8019弄个USB的网卡,现在就卡在这里了。。。

楼主:
补充下

    还有个现象就是当urb->status返回-84后,在一次运行我的应用程序读d12,d12端什么反映也没了,好像D12死了一样,中断什么都进不了,不过8019还能收到数据,我想可能是驱动端有什么问题导致第二次驱动的读请求都没发下来,所以d12什么反应都没。。。

网友A:
可能是你的D12芯片死掉了吧。导致芯片连NAK也没得返回

楼主:
郁闷啊。..

这问题不解决就不好弄了.
D12刚开始都还能正常返回NAK,什么情况会导致D12死掉了呢?
难道驱动端读数据太快,D12跟不上了。..

网友A:
这个不可能。有可能是你的下位机程序跑飞了?或者环境干

楼主:
下位机程序应该是没跑飞的,因为我板上的网卡都还能收到数据,并且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上来。。

楼主:
可能我板子是直接放机箱上的,晚上回去拿离机箱远点再试下。。。
有没有点办法能通过D12的PLL降低点D12的运行速率呢?

网友A:
不能。D12必须运行在48MHz,USB的全速设备采样时钟就是这个要

楼主:
哎,比较郁闷,我吧我的板子拿来离电脑远远的,还是不得行呢。。。
不要是我的USB线又问题哦

网友A:
那就不清楚咯……用D12,一天不返回数据都没问题啊

楼主:
    我现在都把驱动简化得够简单的了,创建了一个全局的urb,执行read的时候填充urb为bulk形式的,然后submit之后等待回调函数的执行...哎,明明D12没返回数据,回调函数还执行...
    之前还以为是虚拟机装的linux不行,然后在电脑里重新装了个还是这情况...

网友A:
你的驱动是在linux下的?linux下的机制俺就不清楚了,没搞过

楼主:
是在linux下的,慢慢调了

楼主:
对了,圈圈,你书上好像没降USB->网口的东东的哈?

网友A:
没有哦……俺还没研究过网卡呢……

楼主:
+回复

    刚刚做了下实验,我吧我的D12板子换成了我买的USB网卡(DM9601),然后用同一个驱动读DM9601里的一个bulk端点,只要DM9601里没数据,我urb的回调函数就一直不执行,就一直等待。。。哎,多好的结果啊,,,
    难道我的fireware出了问题?
    我在该端点的中断里判断如果没数据的话就只执行读该端点的最后处理状态,然后什么都没做,难道我这样做有问题???
    或者我硬件哪里还没连好导致数据不稳定呢??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