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host都用什么芯片?

楼主(2009-04-01):
网上看到host芯片里有带8051之类核的,如果用FPGA控制,要用这样的芯片,还是用transceiver就可以?我看到的transceiver比host结构简单很多.

网友A:
单用transceiver也可以,这样你的FPGA工作量就大了

需要自己实现低层的协议。如果使用现成的HOST芯片,那么只需要简单的时序控制就可以了,一般的MCU就够了。

网友B:
你可以去看下CH375B,USB HOST芯片程序和电路都很简单的。

网友C:
哈哈,过去听网友吹能用C8051F340的Device端口改造成Host

这个说法是否真可行,俺觉得好象是忽悠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