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中断端点和批量端点区别理解

楼主(2009-04-04):
    我觉得中断传输和批量传输基本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是中断端点包含轮询间隔值,用来告诉主机多长时间轮询一次端点,所以批量和中断传输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主机多长时间安排一次传输。
    既然区别是这样,那么是否用到批量端点的地方就可以替换为中断端点呢?或者两者还又什么其他的区别?

网友A:
中断端点是有带宽保证的,而批量则没有。

另外批量端点的最大包长可以更大。

网友B:
在一帧里中断端点最多只能传输一个数据包

在一帧里批量端点可以传输多个数据包,只要当时有富余的带宽。

圈圈说批量端点的最大包长可以更大,这点好像不成立。

网友A:
哦,是俺写错拉

全速模式下批量端点最大包长可在8、16、32、64字节中选择,而中断端点可以在1~64字节之间选择;

高速模式下,批量端点固定为512字节;而中断端点可在1~1024字节之间选择。

另外,协议里面规定在低速模式下,中断端点可在1~8字节之间选择,而不支持批量端点。

但是在windows下,似乎并没有低速模式不支持批量端点这个限制,也就是说,低速模式在windows下照样可以使用批量端点的。

批量传输和中断传输在数据处理上是完全一样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事务的调度上,以及端点最大包长以及是否支持批量端点等。

网友C(2009-05-22):
中断传输占有更高的带宽优先级

不同的应用

网友D(2013-02-26):
正想问这个问题。MARK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