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协议问题

楼主(2009-04-04):
请教各位一下   我现在枚举已经可以了   在接口描述符里已经指明是HID鼠标类,不过在设置配置描述符后   主机就没有任何动作了    这个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枚举完了,就没动作了呀。这时就需要通过中断端点传数据

网友B:
枚举之后,主机应该定时发送IN,要求设备端发送数据

在默认的端点0可以没有任何动作,但在中断端点不应该没有任何动作。

楼主:
主机是定时发送IN事务

不过他是定时发送到EP0的

哦    那就是说我这时只要在定义的中断端点定时发送报告描述符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发送报告描述符干啥?报告描述符早就返回完毕了

你这时候要做的应该是根据鼠标的动作,返回鼠标的数据。还是建议你买本《圈圈教你玩USB》吧……里面说得可清楚了。

网友B:
主机定时发送IN到EP0?你的端点描述符是不是写错了

报告描述符的目的是描述报告,报告本身才是真正要传输的数据。

楼主:
那是在枚举里发送的吗?

我都还没写

好的   我去找找

网友A:
可以直接参考一下我blog中的随书光盘的代码,有鼠标的

在枚举过程中,主机会发送获取报告描述符的请求。之后才会设置配置。设置配置之后,你就可以返回鼠标的数据了——报告。

楼主:
呵呵 恩 可以了

不过还有几个问题疑惑

一:就是在主机在发送设置配置描述符完后    为什么会一直发送EP0IN请求

过了一段时间后就没有了   然后就EP2IN请求了

网友B:
你怎么知道主机在发送设置配置描述符完后会一直发送EP0IN请

观察方法正确吗?是否遗漏了什么其它信息?

网友A:
有可能发送了一个get什么的请求,但是你没返回?

不然不会一直发IN令牌的

楼主:
恩 有可能

很感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