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ID中的报告描述符

楼主(2009-04-07):
HID中的报告描述符是必须的吗?在应用中只是主机和MCU交换数据,不用在键盘或鼠标场合,报告描述符可以取消吗?

网友A:
好象不可以吧。不然怎么生成一个实际的设备?

楼主:
如果要实现端点1的 32字节 in 和 out,报告描述符如何写?

网友A:
参看: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8/54260.html

楼主:
圈圈大虾,参照你的范例该如何改?

const u8 Joystick_ReportDescriptor[JOYSTICK_SIZ_REPORT_DESC] =
{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0x09, 0x06, // USAGE (Keyboard)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05, 0x07, //     USAGE_PAGE (Keyboard/Keypad)
0x19, 0xe0, //     USAGE_MINIMUM (Keyboard LeftControl)
0x29, 0xe7, //     USAGE_MAXIMUM (Keyboard Right GUI)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0x95, 0x08, //     REPORT_COUNT (8)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0x81, 0x03, //     INPUT (Cnst,Var,Abs)
0x95, 0x06, //   REPORT_COUNT (6)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0x25,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19, 0x00, //   USAGE_MINIMUM (Reserved (no event indicated))
0x29, 0x65, //   USAGE_MAXIMUM (Keyboard Application)
0x81, 0x00, //     INPUT (Data,Ary,Abs)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0x95, 0x05, //   REPORT_COUNT (5)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0x05, 0x08, //   USAGE_PAGE (LEDs)
0x19, 0x01, //   USAGE_MINIMUM (Num Lock)
0x29, 0x02, //   USAGE_MAXIMUM (Caps Lock)
0x91, 0x02, //   OUTPUT (Data,Var,Abs)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0x75, 0x06, //   REPORT_SIZE (6)
0x91, 0x03, //   OUTPUT (Cnst,Var,Abs)
0xc0        // END_COLLECTION
};

网友A:
如下操作:

首先,打开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8/54260.html这个网页,
然后下载用户自定义HID设备下位机固件源代码包: MyUsbHid.rar这个代码包,
然后使用RAR软件,将这个包解压缩(解压缩路径可以直接选在C盘,或者选在桌面),
然后去解压缩的路径找到这个文件夹,然后使用鼠标双击打开文件夹,找到usbcore.c文件,
双击打开之,在里面查找code uint8 ReportDescriptor[]=,里面保存的就是报告描述符,
参考之。

楼主:
还是不行!

圈圈大虾,能提供一个可用的吗?

网友A:
参考我在这个贴子中的回复,里面有个实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9&t=3293486&tp=HID%u901A%u4FE1%u5B57%u8282%u9650%u5236%u95EE%u9898

楼主:
OO的范例烧写后有问题

用 USBTrace 能看到设备和读出数值,但在 LIBUSB 中找不到设备,同类型的 USB 鼠标能找,不知道哪出问题了?

网友A:
在LIBUSB中?我不是用这个软件操作的,你用我提供的那个软

不知道LIBUSB是个什么东西啊。

你也可以参考下面这个例子中的报告描述符和上位机应用软件来做:

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8/54260.html

将这个程序中的报告描述符提取出来,然后将Report Count从8改成0x40,就可以了。可能我前面给出的STM的例子报告描述符有点小问题吧。

楼主:
我要在 BCB 中用 USB,不知有好建议吗?

网友A:
一样的,也是调用那几个API函数。

楼主:
可以通讯了

速度有问题,单向传输最快 2ms 一次,双向 6ms 一次,上下位机只做传输的情况下测。

网友A:
中断端点查询时间要设置为1ms,我测试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B(2009-05-22):
HID 与报告描述符

   HID 也交输入输出设备,你的理解刚好相反,
鼠标和键盘必须有报告描述符存在.做为
HID 类设备,报告描述符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