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O进来,有些问题

楼主(2009-04-07):
USB 光盘支持啥命令集? SCSI还是ATAPI?
USB 硬盘用啥命令集? SCSI还是ATA?
USB SD读卡器用啥命令集?
USB FLASH盘用啥命令集?

网友A:
描述符中要用SCSI命令子集,但是实际上好象是UFI命令。

参看我书中描述。

楼主:
....

到底是啥?

网友A:
接口描述符如下设置即可,注意实际是按UFI命令来操作

 /*****************接口描述符*******************/
 //bLength字段。接口描述符的长度为9字节。
 0x09,

 //bDescriptorType字段。接口描述符的编号为0x04。
 0x04,

 //bInterfaceNumber字段。该接口的编号,第一个接口,编号为0。
 0x00,

 //bAlternateSetting字段。该接口的备用编号,为0。
 0x00,

 //bNumEndpoints字段。非0端点的数目。该接口有2个批量端点
 0x02,

 //bInterfaceClass字段。该接口所使用的类。大容量存储设备接口类的代码为0x08。
 0x08,

 //bInterfaceSubClass字段。该接口所使用的子类。SCSI透明命令集的子类代码为0x06。
 0x06,

 //bInterfaceProtocol字段。协议为仅批量传输,代码为0x50。
 0x50,

 //iConfiguration字段。该接口的字符串索引值。这里没有,为0。
 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