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都圈圈有关USB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04-07):
我自己仿了你的自定义USB驱动程序做了一个由两个端点(都是bulk方式)驱动程序》
但我从USB hound抓到的数据中为:
  27.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1.1.0
  27.0  DI     12 01 10 01  00 00 00 40  11 11 22 22  10 01 01 02  03 01                                               .......@..""....         1.2.0
  27.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0 04                                                                                GET DESCRIPTOR           2.1.0
  27.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c0  32 09 04 00  00 02 00 00  00 00 07 05  03 02 40 00  00 07 05 81  02 40 00
00  .. .....2.......         2.2.0
  27.0  CTL    00 09 01 00  00 00 00 00

也就是 GETDESCRIPTHION为:
80 06 00 02  00 00 00 04    ,我怎么也看不懂,因我为描述符的总长度为 32bytes 怎么跑来出来了04 00?

网友A:
这个没关系,你描述符端,就返回那么多就行了。

如果你的描述符长度刚好是端点0最大长度的整数倍,请求长度比实际长度大这种情况,你最后还需要返回一个0长度的数据包以结束数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