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圈圈那个usb书籍中的

楼主(2009-04-11):
我下载usbmouse工程后,还是认不出鼠标啊,还是报未知的设备,请圈圈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D12没焊好。补焊一下。有个读ID的程序,测试一下。

还有看看串口显示的调试信息。

网友B(2009-08-03):
深有共感.请"00"深思一下

网友A:
这种情况通常是D12没焊好,或者排阻装反,或者D+、D-搞反,有地方对地短路等等,都是硬件故障,因为软件是验证过可以的。

网友C:
报未知的USB设备,通常是已经连接,但MCU响应Host的请求出错时的表现.用BusHound+底层状态送串口显示,肯定能找到问题所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