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为电脑安装cdc(usb转com)啊

楼主(2009-04-14):
    我已经把程序下载到mega48里面了,但是电脑认不到设备啊!
    我已经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放了usbser.sys了,也有对应的inf文件了(我不是电脑白痴),而且也企图安装驱动程序,但是就提示说:“无法继续硬件更新向导 ……无法找到……更匹配的软件”。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的是unkown device。我试过另外一台机也是这样。
    希望有经验的人士指教下……

网友A:
看看unkown device的 VID和PID,如果是0,说明设备错误

如果不是0,那么在inf文件中将对应的VID和PID改成跟你看到的一致。

楼主:
VID和PID都是0呀

怎么办啊?是硬件问题了吗?

网友A:
恩,可能是熔丝配置不对?这个要使用外部高速时钟的。

网友B:
哈哈,还是有人再用avrusb滴。

网友C:
0的话,都根本没枚举成功。基本是弹片机方面原因不是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