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会**每个端口的位置。不同USB不同设备号

楼主(2009-04-15):
本人用68013做了一个USB设备,驱动用的是CYPRESS提供的CYUSB.sys。当插入主机USB端口后安装完驱动,设备工作一切正常。但是当插入主机另外一个USB端口,系统又会提示需要安装驱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USB支持多个设备。支持多个同类设备。

一般情况,主机记忆了每个USB端口的对应设备,下次插入,一般分配同一个设备号。

就是说,主机插着几个同类设备,再开机,设备分配情况与上一次相同。软件对设备操作也不变。

重新安装驱动(往往需要用户干预),是主机的弱智行为。

网友B:
主机生成设备名时,会将主控制器和集线器端口号一并加入

所以就会产生新设备,从而要装驱动。使用自动搜索即可装好。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版主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