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发送老是丢包?

楼主(2009-04-16):
请问是何原因? 丢包的比例大约 1%

楼主:
软件改成应答方式是可以了

网友A(2009-05-22):
IN端点发送怎么会丢包?

一般而言普通的IN端点,如果数据包没准备好,
你可以回复NAK,就OK; 当你数据写入FIFO OK 后,
应答ACK.

网友B:
但IN端点,你送数据过去

系统默认的HID Driver收到数据然后ACK给单片机

但是你PC软件如果不及时去拿数据,就有可能被下次送来的数据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