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P2101的请进

楼主(2009-04-24):
vi, pid, pi
公司一同事用CP2101的片子,但是总装不上驱动,我看了一下发现检测到的VID和PID不对,VID为14EE,PID为0002,,,而CP2101上的默认的为10C4和EA60,,
感觉是二手货...难道产品更新了?似乎不可能呀,VID怎么可以随便改的呀?如果真的是原厂生产的话,哪有最新的驱动下载呀..

网友A(2009-12-27):
1.首先利用一个驱动生成程序,“CustomUSBDriverWizard.exe”(网上可以下),且生成的驱动程序VID,PID必须为14ee,0002。
2.这样就可以为CP2102安装驱动了,
3.安装好驱动后,硬件可以识别了,网上下载“CP210xSetIDs.exe”后,就可以通过这个软件读取CP2102的资料了,
注意,如果生成的驱动和芯片的VID、PID不一样,驱动无法安装,SETIDs,软件也无法获取其参数

网友B:
自己把inf文件里的pid和vid改一下……

网友C:
我曾安装过的过程,仅供参考。

网友D:
似乎想用CP2102的比较多了

网友E:
自己把inf文件里的pid和vid改一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回答的比较经典。我们公司也都是这样用的,你到sillab网站上下载相关驱动生成的。

网友E:
1.首先利用一个驱动生成程序,“CustomUSBDriverWizard.exe”(网上可以下),且生成的驱动程序VID,PID必须为14ee,0002。
2.这样就可以为CP2102安装驱动了,
3.安装好驱动后,硬件可以识别了,网上下载“CP210xSetI ...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