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USBXpress 的请进:

楼主(2009-04-28):
我用C8051F320做USB通信,在使用USBXpress 时遇到问题:USBXpress 中的Host API和Device Interface似乎很不好用,AN169.pdf也没有就函数响应时间问题进行说明,只是凭感觉进行调用,速度怎么样也上不来,如果热插拔的话还会堵塞(程序崩溃)......郁闷的紧.....

有用过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A:
同样,楼主的疑惑

我的F320也是不能BootLoader成功引导,
希望大虾支招O(∩_∩)O~
另:【2楼】貌似在广告,到处可以看到:http://blog.sina.com.cn/c8051f

网友B(2010-06-17):
那些API程序怎么进行调用,能不能稍微给点建议啊

网友C:
到新华龙上下载 安装包 里面有使用说明  多试几次 我以前也遇到国 后来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