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2 一上电就挂起了

楼主(2009-04-29):
用51和D12做采集卡,一上电,D12的GoodLink就闪了3下,单片机接收到一个中断,读取的中断寄存器的值为0x0080,是挂起。枚举失败。

圈圈给指点一下吧,多谢啦~~

楼主:
刚才又重新插拔了一下,竟然枚举成功了!!

今天上午一直没有枚举成功,下午又重新插拔了一下,竟然枚举成功了,驱动也能安装上去了,哈哈。下一步就调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了。

网友A:
强。可能哪里接触不好吧。直接用俺书里的代码得了。

楼主:
感谢圈圈的例子

感谢圈圈的例子,继续学习中

楼主:
圈圈,又有一个问题

通过控制传输读设备的数据,我发现只能读一次,读第二次的时候就得不到数据了。往设备写数据也是的,第一次成功了,但是第二次就不成功了。
是不是跟驱动有关系?

网友A:
应该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