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8PIN的USB转RS232芯片吗?

楼主(2009-05-04):
USB转RS232:转RS232两线制,8条腿就够了!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

网友A:
这样的芯片应该有不小的市场

我现在用的是SSOP28的PL2303片子,N多管脚都Floating着

网友B:
不太可能有吧,RS232电平要升压和反压的.

8脚USB转TTL串口还有可能,集成RS232电平转换电路,成本太高了.

网友C:
其实大多数应用都只是使用:8脚USB转TTL串口

8脚USB转TTL串口还有可能

网友C:
最好是SOC8或者DIP8封装,容易焊接啊

网友D:
密脚芯片一拖就行了。。一般都是专业焊工焊接

网友C:
密脚SSOP不适合DIY,O(∩_∩)O哈哈~

不过【8脚USB转TTL串口】应该挺有前途,毕竟用的大都是3线制TTL串口,成本也能降低!

网友A:
我的意思跟楼主有点差异

我想用一个USB转UART的芯片

我现在用的PL2303HX要28条腿
沁恒的片子很多客户反映稳定性差
FTDI片子的价格又确实偏高啊

网友E:
呵呵,俺也希望有,其实大多数时候就用3线串口

网友F:
lz查查TI的TUSB3410是几条腿的吧

我用过,不过忘掉了,懒得查了,哈哈。

网友G:
有CH341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