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了usbconfig.h的输出端口就不行了

楼主(2009-05-05):
我在usbdrv下的usbconfig.h里面的--------Hardware Config---------改为:
#define USB_CFG_IOPORTNAME      B
#define USB_CFG_DMINUS_BIT      1
#define USB_CFG_DPLUS_BIT       0
原来是用PORD2和3的,但是改了之后就枚举不成功了,得到的PID和VID是0。
我原来是想用USBASP的电路(因为有这样的PCB)来做cdc的,但是我作如下改动后就没有效果,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好象有一根必须要接中断口上的吧?

楼主:
USBASP的有一根接中断口

USBASP的有一根接中断口,但是cdc的没有啊,原来的原理图都是只接两个脚啊,而且我用万用板试过用原本的端口,不用接中断口也是可以的。我的那个pcb有接中断口,但是没有用中断(因为原来的cdc也是没有的),所以那只脚只是输入的状态。

网友A:
啊?这个就不清楚了,没仔细研究过它的代码。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h文件里面的其他地方,看是不是还有地方需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