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用VC写PC端应用程序看什么书比较好啊

楼主(2009-05-05):
我手里就一本《深入浅出MFC》,但是和硬件相关的内容,这本书涉及得很少,请有经验的前辈指点指点,推荐一两本好书啊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俺书中的例子,对着代码来理解会快些。

操作设备常用的API函数就那么几个,把那几个API函数搞清楚就行了,可以直接看MSDN帮助的。

楼主:
圈圈的书我已经有了,你要是再写一本上位机设计的书就好

我就是在对着《圈》书中实例修改的,现在想把第九章的代码进行下修改,增加一个面板,把采集到的数据模拟成波形画出来,可是在调试过程中遇到困难了,时间又比较紧。。。圈大虾还能指导下啊

网友A:
那个程序已经可以实现数据通信的了啊,

你只要把收到的数据显示出来就行了啊。

网友B:
初学者最好不要看《深入浅出MFC》

这本书用来回味提高最合适的

网友C:
VC,我是看MSDN

网友D:
在没学会走的时候不要想着跑

先看MFC,然后看DDK,准备2年时间.

楼主:
可是还是没人推荐什么书啊。。。

网友A:
去网上找 孙鑫 VC++的视频来看看。

网友B:
同意圈圈的建议

孙鑫 VC++的视频,可谓是 上下通吃

无论拿来入门学习,还是两三年没动VC拿来预热,都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作为一个老师,能力相对而言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你教会别人的能力------孙老师这方面的能力就是一个典范。

网友B:
说道深入浅出就要扯出侯捷来

他的几本书都非常深刻,如果你想在PC编程有所建树,非常建议读他的书。

早年侯捷有写内核模式的书,虽然老了点,但对理解Windows的系统结构非常有益,后来微软的WDM+DDK他没有跟进。

这本MFC的深入浅出,以mini版的MFC为线索,讲述了MFC的架构,甚至由于C++的某些陷阱(继承层数多了后虚函数的效率大大降低),微软的MFC巧妙的用一大堆的宏来避开这些问题,这本书都有讲到。

深入浅出确实不可多得的一本书,我的阅读建议是,熟悉MFC的人,出去游玩的时候不妨带上这本书,或者当做方**的哲学书来看也未尝不可。

侯捷还写过一本WORD的书,他从一个撰稿写书人的角度去讲述WORD用法。
侯捷自己讲这本书是他写书的总结,因为他后来出的书都是自己用WORD排版的。避免了非专业人士(专职编辑)考虑了布局而忽略内容的情况。

我想,经常撰写文档的电工一定也能从中受益。

另外,侯捷的对出书人品牌化的说法也非常有道理。

楼主:
谢谢圈圈和MCUPlayer的帮忙

最近赶板子,论坛上得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