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插座接地讨论

楼主(2009-05-07):
USB 插座是直接接地,还是通过电容接地,或者不接地。
哪种最合适?我查了下电脑USB口,发现外壳已接地了,屏蔽线应该单端接地,
那么应用板上应该不接地,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屏蔽线是两端接地的,外壳直接接地。

楼主:
两端接地的话,屏蔽层冲当地线了,会影响屏蔽效果

网友A:
数字系统和模拟系统的接地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下述3种方式都有应用,高速传输时不可悬空。

1)直接接地;
2)通过磁珠接地;
3)通过高频电容接地;

5.2.USB Cable Shielding
Standard USB cables always connect both ends of the cable shield to the shell of the USB connector.  On most systems, this will interconnect the grounds between USB nodes, turning the shield into a current carrying conductor if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voltage between the two grounds.  If the shield is allowed to pas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current, it can radiate noise into the signal wires.
Most instrumentation cables are designed so that only one end of the shield is terminated so as to avoid turning the shield wiring into a noise inducing source when it is forced to pass current.  Disconnecting one end of the shield wiring can often significantly reduce USB communications problems.

楼主:
设备端的外壳接地

Disconnecting one end of the shield wiring can often significantly reduce USB communications problems.
断开一端的外壳联接(接地)通常能显著减少USB的通讯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非自供电场合,设备端的外壳接地应取消

网友C:
接地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也许解决屏蔽层过电流的问题才是关键

网友B:
几种应用都可以,如果有问题,要从系统区分析选择!

直接接地,应用在日本某消费电子公司的USB2.0产品,通过USB2.0一致性测试及FCC等电磁兼容测试,全球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