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USB的项目

楼主(2009-05-13):
  最近公司让我做个读U盘的项目,目的是把U盘中的LED脚本发到控制卡上,本人只有零零散散的接触过USB,用圈圈的USB开发板,不过这次做的是USB-host的,准备用CH375做,板子已经画好了,芯片也收到了,目前准备打板了

网友A:
用CH375的库文件较易实现的.

楼主:
现在有点犹豫

不知道选USB接口芯片   还是直接选用带USB-host的单片机

网友A:
那您打算选那个带USB-HOST的单片机呢?

PIC的? NXP的?都有一定的难度的哟,不过做好后,还是蛮超值的,以一抵二,而且功能强大,扩展空间广阔.

楼主(2009-07-13):
还是先用CH375试试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有别的事情耽误调试USB模块,这两天调通了程序测试一下,手头有两个U盘,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向同事接了一个U盘能用,这几天还得多试几个U盘看看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B(2009-08-17):
回复 楼主:
你好啊,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但是有点头疼,有没时间指导下呢?我的邮箱是[email=118-lj@163.com118-lj@163.com[b]

网友C:
建议使用NXP的处理器,开展空间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