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0USB162芯片上实现的USB鼠标(由书中光盘移植)

楼主(2009-05-16):
单击此处下载本实验程序包:http://blog.21ic.com/attachment.asp?FileID=14590

本实验包在AT90USB162芯片上实现USB鼠标的功能。
硬件环境为巍讯数码嵌入式工作室提供的MD-nRF24L01PB
无线USB模块(http://www.weislink.com/)。软件编译
环境为CodeVisionAVR.v2.03.4。

由于模块上并没有按键,所以该测试程序每4秒自动发送
一次右键,以做演示。你可以根据需要,将无线模块
增加进去,就可以做成无线USB鼠标了。

该模块可以直接通过USB口下载程序,将文件夹中的exe
目录下的hex文件直接下载到模块中,进行安装即可。
驱动装完时,可能会提示设备无法启用,这时拔下模块
重新插上即可。将鼠标放在可以弹出右键的地方,然后
等待4s,就会自动弹出右键。

本程序从《圈圈教你玩USB》一书中的USB鼠标例程移植而来,
欢迎大家购买《圈圈教你玩USB》,网上购买地址:
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9/57936.html

楼主:
AT90USB162芯片上实现的USB转串口(自收发测试)

单击此处下载本实验程序包:http://blog.21ic.com/attachment.asp?FileID=14591

本实验包在AT90USB162芯片上实现USB转串口的功能。
硬件环境为巍讯数码嵌入式工作室提供的MD-nRF24L01PB
无线USB模块(http://www.weislink.com/)。软件编译
环境为CodeVisionAVR.v2.03.4。

由于模块被封装在一个小巧的U盘盒子中,并没有引出
串口(在PCB上有保留串口的测试点,需要的话可以自己
引出),所以该测试程序仅作为一个实现CDC的USB转串口
功能的示例,数据发送后将直接返回,相当于把TXD和RXD
连在了一起。

该模块可以直接通过USB口下载程序,将文件夹中的exe
目录下的hex文件直接下载到模块中,提示发现新硬件时,
指定driver目录下的驱动文件(inf文件),进行安装即可。
驱动装完时,可能会提示设备无法启用,这时拔下模块
重新插上即可。

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或者超级终端,选择对应的串口,
发送一些数据,模块会将发送的数据原封不动地返回。

你可以自己修改程序,通过板上的无线模块对数据进行
收发,就可以实现无线串口的功能了。

这个程序仅为演示串口的收发功能,要实现真正的转串口
功能,可以去下载圈圈修改过的程序包——Usb2Uat(T).rar,
在那个程序包中,将数据定向到了芯片的串口1(当然要
自己将板上的串口线引出才能使用串口)。

楼主:
AT90USB162芯片上实现的USB转串口(由书中光盘移植)

单击此处下载本实验程序包:http://blog.21ic.com/attachment.asp?FileID=14592

本实验包在AT90USB162芯片上实现USB CDC转串口的功能。
硬件环境为巍讯数码嵌入式工作室提供的MD-nRF24L01PB
无线USB模块(http://www.weislink.com/)。软件编译
环境为CodeVisionAVR.v2.03.4。

由于模块被封装在一个小巧的U盘盒子中,并没有引出
串口,仅在PCB上有保留串口的测试点,因此需要自己
引出串口线。

该模块可以直接通过USB口下载程序,将文件夹中的exe
目录下的hex文件直接下载到模块中,提示发现新硬件时,
指定driver目录下的驱动文件(inf文件),进行安装即可。
驱动装完时,可能会提示设备无法启用,这时拔下模块
重新插上即可。

然后就可以把它当作标准的串口来使用了。

网友A:
AT90USB162是AVR带USB的芯片吗?没听过的.

网友A:
通过什么软件能用USB口下载程序的呢?

AVR单片机带上个USB接口,只要价格便宜,还是蛮不错的东东.

网友A:
从网上Down了一个芯片PDF,贴上与大家共享

只有512字节的SRAM,这个似乎有些不够用.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8172436858.rar

楼主:
可以往里面烧一个USB口的bootloader,就可以通过USB下载了

这里用的自定义HID设备实现的I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