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usb host协议栈,请教各位枚举过程

楼主(2009-05-27):
下面是我的枚举过程伪代码
//获取 DESCRIPTOR_DEVICE
 usb_host_request( REQUEST_GET_DESC, DESCRIPTOR_DEVICE, 64))
/
/ 设置地址
 usb_host_request(REQUEST_SET_ADDR, device->dev_addr, 0))

// 获取 DESCRIPTOR_CONFIG
 usb_host_request(REQUEST_GET_DESC, DESCRIPTOR_CONFIG, 255))

// 设置配置
 usb_host_request(REQUEST_SET_CONFIG, device->config_desc.bConfigurationValue, 0))

以这个顺序来枚举,目前的测试都可以通过,大家有经验的看看是否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A:
一般在设置地址之前需要复位一下总线

获取设备描述符
复位总线
设置地址
获取设备描述符
获取配置描述符
获取配置描述符集合
设置配置

楼主:
那么就差个复位总线

我暂时不改先,往下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