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板子usb总线不好使

楼主(2009-05-30):
情况是这样的,我用lpc2148做了一个实验板,调试时发现:当我用手捂着单片机的时候,但是不碰d+和d-,usb总线能正常工作,如果不用手碰开发板,就那么平放着,电脑就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快晕死了,总不能像小品说的在上面挂块肉吧!!
我分析原因:由于结构原因usb的差分线走的比较远,而且每根线上都放了3个过孔,导致总线阻抗不匹配,从而usb总线不能正常通讯。
我试了以下方法都不好使:在总线上对地或两线之间并联10pF-20pF的电容、串接0欧-27欧电阻、给单片机增加去耦电容
在以上处理方式的时候,我只要用手捂着单片机,usb就能正常工作,非常怪异,不知版上那位大侠有解决办法?

网友A:
M8模拟的USB问题

我用M8模拟的USB,万能板上焊的DIP封装的可以用。
做PCB焊上贴片的M8在我本本上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用台式机
工作又正常。
不知问题出在哪儿,又没有显示器。哪位有经验,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