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Hound抓到SetConfiguration处停止

楼主(2009-05-31):
感谢圈圈及时的解答,又碰到了问题,我用BusHound抓到USB通讯在SetConfiguration()请求后停止,但是我通过串口显示的程序流程是:
SetConfiguration()请求后又收到SetInterface()请求,并且usb设备返回了状态信息,但之后就没有通讯了,请问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要做音频设备吗?接着应该选择这个声卡,然后再播放音

就能看到发到同步端点的数据了。

楼主:
可以说说怎么选择这个声卡吗

目前的状态是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是Audio Device,但是前面有个感叹号,我用BusHound抓过一款做好的usb声卡的通讯过程,发现SetInterface()请求后还有Class类请求,请问你说的选择声卡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可以参考我的程序: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10894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1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