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USB充电器跟MP3充电器的差别

楼主(2009-06-01):
本人手上有个OPPO MP3没有配USB充电器而手上有个USB的手机充电器,可是手机的USB不能充MP3,请问各位达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手机USB充电器的23脚连接的
MP3充电器好像不是23是空的

网友B:
USB 接口充电最新规格 与测试

如何判断供电装置的方法,在符合USB规格的情况下,允许周边装置透过USB界面,安全的充电并使用装置。而且也制定了可携式设备在哪些情况下可以使用多大的电流等规范,让系统厂商有规则可循。例如可携式设备可以再符合特定条件下,使用100mA的电流来进行不限时间的充电动作等等,因寻此一规范,就算是不小心插入到一般系统的USB界面,也不会造成损伤
 相关链接:http://www.2088net.cn/html/ceshi/200901/11-17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