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Hid Report把PC的音量设置到50%

楼主(2009-06-03):
请问设置音量的item要怎么写,我用过Usage(Volume Increment)和Usage(Volume Decrement)都OK,但是看了HID的协议没有看到Usage(Volume)应该返回什么样的数据,请各位大虾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要定义逻辑最小值和逻辑最大值,Volume要声明为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