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68013采集卡提速问题!急寻各位大虾帮忙!谢谢...

楼主(2009-06-21):
    目前我们在做一个数据采集卡,现在速率只有5Mbytes/s,设备的采集速率>5M,就会出现掉数据现象.目前我们采用的方案如下:
    驱动:在CY自带驱动基础上改的异步块传输,目前驱动中两次读操作的时间间隔约70us(固定消耗),用程序每次读5K数据,设备开始采集数据前,应用程序先向驱动提交了16个异步读请求;
    固件:SLAVE FIFO模式,8位数据宽度,配置EP6为512,双缓冲,IN端点,PC端从EP6读数据;
    FPGA:FPGA写FIFO速率 = 2 * 数据采集速率(如:FPGA写FIFO速率 == 10M,则数据采集速率 == 5M).

    测试过程及现象:
    我们将数据采集速率设置为10M(目前测试数据是在FPGA中模拟的),FPGA写FIFO速率为20M,读请求IRP从放入总线到读请求完成返回耗时1ms(驱动观测数据),这个时间跟"数据采集速率5M"是相关的,但按理讲应该跟"FPGA写FIFO速率10M"相关才对(硬件工程师确认 FPGA写FIFO速率为20M).从理论上讲这样的数据传输方案应该是可以的,但实际情况是会掉数据,这个现象我一直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或是我理解错误了.大家帮我分析下问题出在哪了,谢谢大家了.

    问题:
    1.我目前的驱动设计方案可行吗?(我是做软件的)
    2.FPGA写FIFO速率 = 2 * 数据采集速率,这样的设置合理吗?
    3.提高数据采集速率(要求无误码,不掉据),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应用程序,驱动,固件,FPGA).

    目前我知道加大PC端每次读请求的数据量,设置FIFO数据线为16位可以提高速率.第一种方法可行,但效果不明显,将PC端每次读请求的数据量设到最大,10M速率下有掉数据现象(不过我们的项目要求每次读请求的数据量必须为5K,对我意义不大,闷)第二种方法,正要尝试.

    大家帮帮我,我的问题出在哪地方了,还在同样问题中挣扎的兄弟些也来一起讨论,一起解决问题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楼主你跟这个贴的楼主交流下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53&page=2&t=3334109&tp=%u8BF7%u6559%uFF01CY7C68013%u7684%u901F%u7387%u63D0%u4E0D%u4E0A%u53BB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关注

那个帖子,我看过了,其版主也给我提供了一些宝贵意见,在此向他表示感谢!

目前,我主要是搞不清楚问题出在了软件上还是硬件上.

computer00:您觉得我目前的驱动设计方案是可行的吗?软件上问题可能会出在哪?或是还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瓶颈在哪,只有你自己一步步定位才知道呀...

通常是应用软件一次读取的数据长度不够导致的。

网友B:
这个应该很容易达到20M以上的

我手头的一款DEMO板子就可以很容易达到23M。你直接用这种就好了。市场上这种板子很多的。才几百块钱的样子。

楼主:
谢谢,两位大虾的指点

ysdx:请问一下你的驱动是怎么设计的啊?

我采用的是异步块传输,在设备采集数据前,预先向驱动发送16个读IRP,完成一个再发下一个读请求,目前测试的情况是,两次读操作间隔80us.

固件里设置EP6,IN,512byte,4缓冲.

我尝试过应用程序一次读200K,但是很不幸,速率大于5M,还是会出现掉数据.

目前推测是不是固件没有配置好参数

网友C:
这个速度的问题

我已经6年没怎么做USB了,现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就公开一下吧.
03年测试FX2的成绩是在奔四512M内存的机器上,批量传输写40MB/s,读42MB/s.
有关资料可以在这个论坛搜我以前的帖子.
几个要点:
1.MASTER模式,8位或16位区别不大
2.双缓冲和4缓冲区别不大
3.最重要一点,驱动程序要改写,有好几个地方,瓶颈在驱动程序上.我可以提供这个驱动程序,但是要收钱.没有对整个USB的体系进行深入研究,要找出这几个地方还真是不容易.另外,经过理论计算,FX2的极限速度是45MB/s,

网友D:
书店有本书,也许能帮上您,好象是USB2.0硬件设计

是"燕山大学"的老师写的.光盘里有源代码.

网友E:
回9楼,古道热肠

楼上的兄弟,书名叫啥啊???最近想学习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