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的USB引入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9-06-22):
我入行两年,有一项目做到最后出现了一个十分头疼USB引入的干扰的问题,请有经验的老师帮忙指点一下。情况如下:
   1. 系统是弱电流测量系统。分八个测量档位(量程转换),测量范围从0.0000001A~1A;

   2.USB芯片 用的是CH372;

   3. 问题是:在不接USB进行数据传输时,系统的屏上显示的值很稳定、正常,但一旦连上USB进行通信,测量0.0000001A~0.000001A(用100M及10M电阻进行电流-电压转换以便AD)的电流时,干扰就出现了,测量的结果不稳定而且有偏差。测量0.000001A以上的电流都很正常。

   想了很多办法都不是很好:

   1. 在USB电源及地串磁珠,无效;

   2. 在不用USB供电,用电池供电,无效;

目前项目接近尾声,软硬都已调试完毕,出了这个问题,实在搞不定了,急求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愿意帮忙啊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把地与电源与USB的分开.

用两个DC/DC供电,不过你测这么小的电流,很难保证没有干扰啊.

楼主:
两个DC/DC片供电吗

你的意思是用两个DC/用两个DC/DC片供电吗?
我试过用USB和外接DC同时对其供电,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