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请教

楼主(2009-06-23):
请教圈圈,我想用stm32做一个HID,可实现与PC机收发通信功能,请问我应该枚举成什么样的设备呢?应该不是键盘和鼠标的结合的HID吧!我买了你的那本圈圈教你玩转USB,里面哪个例程可以提供参考呢?由于开发时间紧迫,所以就找捷径请教您了!

网友A:
用户自定义的HID设备可以,00书中第5章有讲

楼主:
自定义PC机上有驱动么?

如果自定义的话,在PC端是不是还要自己写驱动呢?

网友A:
不用写驱动,操作系统自带的HID协议的驱动

网友A:
windows操作系统下,自带了HID设备的驱动程序

网友A:
晕,我还以为有原程序~~~~~~~~~~~~~`

楼主:
呵呵,能提供代码么?

网友B:
哇塞,这么多人争饭碗了?

圈圈地位难保哦

网友C:
头晕."老鼠拉龟无从下手"

正在做USB的设备. 用的是LPC214x系列.头晕啊! 都不知道该怎么调才好. 拿着周立功的程序在发呆...
暂时也没找到什么HID的资料..帮不了楼主了..发发牢骚吧...

网友D(2009-10-13):
report_descriptor:
        DB        $06,$01,$00                ; Usage Page (0001h, vendor defined)
        DB        $09,$FF                        ; Usage
        DB        $A1,$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DB        $15,$00                        ; Logical Minimum (0)
        DB        $26,$FF,$00                ; Logical Maximum (255)
        DB        $19,$00                        ; Usage Minimum (0)
        DB        $29,$40                        ; Usage Maximum (40)
        DB        $75,$08                        ; Report Size (8 bits)
        DB        $95,$08                        ; Report Count (8 fields)
        DB        $81,$00                        ; Input (data, array, absolute)

        DB        $15,$00                        ; Logical Minimum (0)
        DB        $26,$FF,$00                ; Logical Maximum (255)
        DB        $19,$00                        ; Usage Minimum (0)
        DB        $29,$40                        ; Usage Maximum (40)
        DB        $75,$08                        ; Report Size (8 bits)
        DB        $95,$08                        ; Report Count (8 fields)
        DB        $81,$00                        ; Input (data, array, absolute)

        DB        $C0                                                        ; End Collection (Application)
report0_descriptor_end:

网友D:
写错了,可以这样描述!

report_descriptor:
        DB        $06,$01,$00                ; Usage Page (0001h, vendor defined)
        DB        $09,$FF                        ; Usage
        DB        $A1,$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DB        $15,$00                        ; Logical Minimum (0)
        DB        $26,$FF,$00                ; Logical Maximum (255)
        DB        $19,$00                        ; Usage Minimum (0)
        DB        $29,$40                        ; Usage Maximum (40)
        DB        $75,$08                        ; Report Size (8 bits)
        DB        $95,$08                        ; Report Count (8 fields)
        DB        $91,$00                        ; Output (data, array, absolute)

        DB        $15,$00                        ; Logical Minimum (0)
        DB        $26,$FF,$00                ; Logical Maximum (255)
        DB        $19,$00                        ; Usage Minimum (0)
        DB        $29,$40                        ; Usage Maximum (40)
        DB        $75,$08                        ; Report Size (8 bits)
        DB        $95,$08                        ; Report Count (8 fields)
        DB        $81,$00                        ; Input (data, array, absolute)

        DB        $C0                               ; End Collection (Application)
report_descriptor_end:

此描述为标准的HID设备描述!可以以8个字节为单位和P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