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串口转USB芯片

楼主(2009-06-26):
(无正文)

网友A:
FT232RL

  SSOP28,应该好焊吧

网友B(2009-12-27):
cp2102外围器件比较少,就是非常难焊,非得用热风枪

网友C:
CP2102是QFN-28封装,其实也不难焊接,关键是要对准焊盘,用焊锡拖拽很容易焊上。

网友D:
找下笙泉"MG84FL54B" 有完整源码可支援虚拟串口, 要改成自己产品的名字也行

网友E:
如果是做产品,建议 还是用CP2102,买个便宜的热风台才三百块钱,CP2102的外围就能省 不少元件,最起码不用考虑晶振,而且芯片的温度范围也宽,性能可靠。

网友A:
FT232RL一样不用考虑晶振,而且只有工业级,性能可不可靠,大家说了算:)不过这个片片的确是贵

网友F:
直接找个单片机完事

网友G(2010-08-10):
FT232RL咯。这个稳定兼容好,开发简单。

网友H:
PL2303的怎么样,这个便宜。如果是传输大量数据的话,建议还是用FT232的,就是有点贵。CP2102的我看过DATASHEET李还有个ICSP0503,2个IC加起来都上2位数了,至于系统的兼容性主要还是看驱动程序的吧。

网友I:
买那种铁别尖的烙铁头,用拖的,应该没问题,个人感觉还是CP2102好用!

网友G:
FT232RL带晶振,FTDI的驱动开发的很好,USB底层协议集成了。呵呵。贵是正常的。

网友G(2011-01-19):
如果有需要了解更多FT232RL信息,可以发邮件给我anson@cyberwin.com.cn,我可以给你电路图这些资料。

网友J:
USB   咯咯咯
我不是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