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象很少看到USB的工业应用,圈圈帮忙解下疑惑吧

楼主(2009-07-01):
理论上来说,USB是差分的,抗干扰线应该不会比232,485差,可是工业上却确实看不到它的身影。上网查了下,有的说,USB工作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不知道这个理论依据在哪里?也有的说,USB线路时间久了容易老化,但是,我把线做好一点不就OK了?

楼主:
查了下

好像主要有2个原因:
1,传输距离短。标准只有5米。
2,接口不可靠,容易松。

网友A:
工业应用CAN较多,USB适合短跟离通讯

网友B:
USB设备,40度以上你看看能扛多久

反正我是体会过不开空调USB死掉的情景。

网友C:
USB设计的意图本来就是面向消费品电子的

网友D:
知道了USB的应用范围了

USB还是有缺点的,呵呵

网友E(2009-08-18):
协议太复杂,不如CAN

网友F:
设计之初面向的领域就不同

网友G:
工业化早开始了,USB太晚,惯性

网友H:
貌似都很有道理

网友I:
见过,看过,路过!

网友J:
呵呵,距离太短

网友K:
距离短;供电电流有限制,如果不用USB供电,那根5V线就是浪费,如果想用500mA,还要先跟HOST协商请求,否则就只有100mA;协议复杂,而且协议分布在软件、硬件之中,开发周期长,如果用了别人的OS,稳定性无法控制;半双工通信,程序写起来怎么都别扭;节点多了,估计性能有问题;等等。

刚被USB折腾了一把,抱怨几句。

网友L:
其实现在硬件已经不是问题,专用的工业级USB2.0接插件已经出现,很多工业级USB芯片也很容易买到。

转一篇**看看:
在个人计算机(PC)领域流行的技术,最终通常会进入工业市场。
大概10年前,以太网被引进工厂厂房曾经引发极大的疑虑。在严苛的工业级环境之中,工程师质疑其通讯的可靠度、接头效能和硬件稳定度。以太网已经通过发展克服了这些问题,目前被工程师成功用于从矿业到近海探勘的多种工业应用。以太网络的成功,是因为它能用于工业级计算机等商用产品,并具有现成的开发知识基础。现在,由于USB在PC产业中爆炸性的成长,工程师亦开始评估USB在工业环境中运用的可行性。由于USB的简易使用性与高数据流量,使其成为PC外围的标准总线;再结合全世界约20亿的USB接口数量(usb.org),USB已经成为计算机产业成长最快的总线技术。因为USB的泛用性与高效能,使其如同以太网络一般,正在工业测量领域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

网友M:
传输距离太短,没有485,CAN强大!

网友N:
工业化 应用   很难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