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00 USB问题

楼主(2009-06-20):
用ISP启动方式进入,然后就可擦了FLASH,之后恢复正常引导方式,OK

楼主:
请问 哪位以前用过9200 的从USB口吗? 我的下位机软件与I82930BULK驱动的上位机通讯 枚举都能成功 数据通讯时 能成功 但上位机经常接受不到 或者 发送不了数据 请问哪位知道什么原因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

问题 找到了 是上位机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