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比较通用的USB host控制器

楼主(2009-07-08):
DSP上没有USB HOST控制器,也没有SPI口和SD卡,客户要求接SD卡,只好考虑用USB口来转,或者外扩一个SD卡控制器。权衡一下还是做USB host比较合适一点。
大家一般都用哪些USB HOST控制器?要求好买价格便宜点就好了。

谢谢!

网友A:
用SD卡成本低

DSP只要有SPI总线就能与SD卡接口.

楼主:
多谢 古道热肠

只是DSP上没有Spi总线,倒是可以考虑用IO口模拟SPI的时序来实现,不过这样的话CPU占用率会提高,而且速度可能会比较慢

网友B:
RE:CH376

最近沁恒有一款新的IC,除了带host和device,还带SD卡功能,详细信号叫CH376,你可以去看看,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2009-08-14):
DSP的McBSP兼容SPI接口

网友D:
请问有没有支持USB2。0 High Speed的host接口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