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芯片372和D12哪个好用些

楼主(2009-07-09):
(无正文)

网友A:
用带USB的MCU吧

7块钱不便宜啊

网友B:
同意LS,台系带USB的MCU通常很便宜的

网友C:
CH372有内置固件,开发起来能省点事

但读写速度不能太快.最高能达1M字节的吞吐量.折合成bps为8Mbps.全速USB最高也就12Mbps

网友D:
RE

若论好用的话,最好是选用带驱动程序,或者驱动SDK的芯片了;
比如cypress的USB MCU;
FTDI的FT245, FT232了;

CH372没有用过,D12 N年前用过,驱动程序还要自己弄,不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