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的USB口能输出多大电流?

楼主(2009-07-15):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什么笔记本,USB1.1的供电是500MA,但USB2.0好象是750MA,但在实际应用中,为了节约硬件成本,很多板子都是2个口或4个口共用一个电流限制设备,有的是用PTC,有的是用专用的USB电源控制IC,不过用PTC的占了绝对的大多数,USB电源控制IC的非常非常少见,几千元的板子上倒是有看到过,其他扳子上是没有看到过。2个口或4个口共用一个PTC的话,一般可以提供1A-2A的电流。我专门试了下,很多本子要1.5A--1.8A左右才保护,我的ACER本子夏天2.3A保护,冬天2.5A保护,长期稳定供电一般1A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自己试下。

网友B:
晕过去了,一般现在的新主板都是1a才保护的,不过浪涌电流,启动电流大啊,所以兼容性还是不怎么好

网友C(2009-08-14):
USB规范要求可以有独立或集合两种电流保护方案。使用PolySwitch分别保护独立接口, 能对后续电源联接提供有效的保护设计。当某个接口发生故障,该接口的PolySwitch装置跳闸,相邻的接口仍能够正常运行。独立接口保护也使得设计者选择较轻巧、反应较为迅速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