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鼠标协议的问题 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07-20):
   现在我想上传绝对坐标值给PC
   请问 上传绝对坐标值的协议与上传相对坐标的协议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应该不一样

网友B(2010-02-10):
请问楼主能把你USB鼠标代码发给我看看行吗?我想看看你用绝对坐标时报告描述符是如何设置

网友C:
不一样吧

网友D(2010-06-03):
LZ,把相对的USB通讯协议共享出来吧

网友E:
鼠标用绝对值表示可行吗? 理论上是可行的。每次从SENSOR 或者 轨迹球 读取出的数据是+ -1 or 2 之类的反应相对位置的数据。如果用绝对值给电脑。要将相对值变成绝对值。

网友E:
实际使用中一般都直接用相对值送给PC。如果要变成绝对值,除了在报表中修改数值属性外,还要将通过SENSOR读取到的相对位置数据转换为绝对数据。比如:第一次从sensor读的的值是1 送给PC后 保存起来。第二次从SENSOR读取的数据是1 则需要将本次的1 与 第一次的 1 相加送给PC。

网友F:
不一样,需要修改HID描述符

网友G(2010-07-10):
不一样,不过你只要把鼠标的描述符改成触摸屏的就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