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开发一个USB接口的数字摄像机

楼主(2009-07-21):
分辨率1280X1024,sensor本身 是15帧每秒,现在关键是USB传输速率有多高,请问做过USB传输的大虾,你们作到的USB传输能做到多快,每秒多少byte?

楼主:
唉,21ic人才凋零了。。

网友A:
我这有博士可以做到USB2.0传输图像 50Mbits/s,已做成产品

楼主:
50M bit/s太慢了,没法用。

网友B:
USB 2.0,按照25MB/s实际带宽吧,再多也多不了多少了;
直接传bayer pattern,不压缩,带宽还是够的;

网友C:
压缩成JPEG或者MPGE传输

楼主:
已经改成PCI卡了
谢谢各位,因为1280X1024的图像,是yuv4:2:2的,15帧,大约有40Mbyte左右每秒,考虑用USB怎么也做不到,现在已经改用PCI了,下一步考虑用1394或千兆网。千兆网可能会比1394更好一些,还可以做到更大的速度。
因为对图像要求较高,不能用jpeg或mjpeg或jpeg2000压缩。

板子图片:

网友D:
USB接口的保护方案

网友E:
USB 2.0是480Mbps,走40Mbyte/s是可以的。你看看USB硬盘,都可以超过这个速度。

楼主:
to 9楼,USB 2.0是480Mbps,应该是60Mbyte,但实际上一般情况下,走不了40Mbyte,usb硬盘一般都是20Mbyte就不错了。5楼说的很对,25Mbyte带宽。
不过,也可能是我们错了,如果9楼有技术方案可以和我联系。我们正急需要。
QQ:199663740.

网友F(2017-03-29):
楼主,你算的不对,以yuv422格式来算,1280*1024*3*15×33%=18.75MB,完全可以用usb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