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报告描述符疑惑

楼主(2009-07-23):
板子是圈圈的书附带的,我要实现的功能是:有两个按键,一个按下时PC音量增大,一个则减小。把圈圈的鼠标程序的描述符改造成如下
0x05, 0x0C     USAGE_PAGE (Consumer Devices)
0x09, 0xE0     USAGE (Volume)
0xA1, 0x02       COLLECTION (Logical)
0x15, 0xFF       LOGICAL_MINIMUM (-1)
0x25, 0x01       LOGICAL_MAXIMUM (1)
0x75, 0x02       REPORT_SIZE (2)
0x95, 0x01       REPORT_COUNT (1)
0x81, 0x06       INPUT (Data,Var,Rel)
0xC0              END_COLLECTION
结果是枚举到获取报告描述符的地方,下位机返回报告描述符后,PC就把usb总线给挂起了。
请问一下,我改写的报告描述符哪里出现问题了?
接口描述符的子类我改为0,子类协议也改为0,这有没有问题?
期待答案。。。

网友A:
晕,打的这么多没有了

网友A:
你的报告描述符有问题

应该要有音量加减定义在描述符里,这样对应你的2BIT定义数据才有效,
还有你的使用用途改成09,01消费控制,

接口描述符的子类应该改为1,0是用户自定义的HID类,子类协议也改为2试试,因为我做的鼠标和音量控制的这样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回头试试

网友B(2013-06-28):
usb鼠标的绝对坐标,在有的电脑上能用,有的电脑上不能用。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