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usbasp的firmware后没有反应

楼主(2009-07-24):
烧录usbasp的firmware后没有反应,我已经有一块usbasp的板了,而且板上用的是mega48,但是我把原来的firmware下载之后,插入电脑后无反应,我估计是熔丝位设置不正确,请问熔丝位是多少啊?
我原来是f7(低),d4(高),ff(扩)。

网友:

熔丝位,系统时钟配置正确????

以前也是直接下载程序,没有改时钟配置,板子可以烧程序,但是启动不起来,忙活了半天,最后发现,时钟没有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