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可以直接接电脑的D+、D-吗

楼主(2009-07-27):
如题!
如果不可以,要接电阻的话,电阻的范围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A:
你想软件模拟USB功能

楼主:
是的,模拟usb啊

网友B:
网上有一个用AVR的单片机虚拟USB的库

或许这里有你想要的
http://obdev.at/products/vusb/index.html

网友A:
LS的网站不错

网友C:
这样做意义不大,纯粹是浪费时间。如果真想学习实践USB底层部分,还不如搞一个FPGA玩玩。

网友D:
目前AVR能做,指令好,其它我一直想做但不成功最少要36MIPS,PIC的33能做,但没有意义了

网友E:
AVR芯片模拟USB从可用性上没有问题,这个方案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要想获得商业级别的稳定性是非常有难度的

网友F(2009-09-22):
同意楼上的,自己玩玩可以,商业化就不行了

网友G:
模拟的好象只实现了低速,全速12Mbps的通讯速度是USB应用很广泛的一个指标.

网友F:
模拟的好象只实现了低速,全速12Mbps的通讯速度是USB应用很广泛的一个指标.
引用 网友G:

低速还是有条件的低速,所以软usb还是算了吧,话几块钱买usb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