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智能手机USB可以控制单片机吗?

楼主(2009-07-29):
  一般的智能手机可以控制单片机吗? 如果可以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A:
不可以,手机的USB是从口,计算机的才是主口。

楼主:
那如果带有USB HOST的智能手机呢?

网友B:
那应该可以  有主机端口就可以

网友C:
LZ想做手機USB外圍設備1?

网友D:
买手机时请购买OTG的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E:
mp正解...                                9楼,也可以办的到的...  手机相当于电脑的USB键盘,

网友E:
8过,感觉是在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