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2加USBD12模拟的一个U盘(源码+原理图+实物照片)

楼主(2007-05-18):
点击此处查看详细资料:
89S52加USBD12模拟的一个U盘(源码+原理图+实物照片)

这是一个用89S52加PDIUSBD12模拟的一个U盘,里面涉及到USB接口,USB大容量存储设备,FAT16文件系统等内容。插入电脑后,可显示移动磁盘盘符及一个文本文件。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这个包中的原理图,IDE接口部分、74HC573、以及RS232串口等部分,是作为这个实验板的一部分。在这个模拟U盘的程序中,是没有用到的。在下一个“移动硬盘”的例子中,就用到了IDE接口跟74HC573了。至于RS232,那时笔者在调试程序时用的。如果您不需要通过串口调试程序,RS232部分可以不管它。 注意:原理图中串口电平转换部分的C8和C10接反了,C11负端应接VDD。由于图得比较匆忙,所以没留意。右击选择图片另存为可以看到完整图片了.

网友A:
有空请圈圈当家教~~~

能把这些资料投到HotPower@126.com吗???

先谢谢了!!!顺便再给些菜鸟普及教程~~~拜托了!!!

是到睡觉的时候了~~~

网友B:
00来当斑竹吧...呵呵。.

楼主:
倒塌了....我就是为了避免发邮件的麻烦,才将资料上传的

叫他们自己慢慢下载吧. 反正发了邮件也是要慢慢下载的。

网友C:
都不简单啊

问一下D12多少钱一片?   最高速度是12M的吗?

楼主:
零售10几块钱一片,最高速度是全速,即12M. 符合USB2.0协议

网友D(2007-06-19):
D12是USB1.1的吧

最高可达1M

楼主:
D11才是1.1的协议,D12是2.0的协议。自己看数据手册.

网友E:
请问解压密码是多少啊?

请问解压密码是多少啊???

网友F(2007-10-08):
总是未知设备:(请LZ帮忙分析一下看看

Bus Hound 5.00 capture. Complements of www.perisoft.net

a

  Device - Device ID (followed by the endpoint for USB devices)
            (7) SiS 7001 PCI to USB Open Host Controller
            (8) USB Root Hub
  Phase  - Phase Type
            CTL   USB control transfer
            DI    Data in
            URB   USB request block
  Data   - Hex dump of the data transferred
  Descr  - Description of the phase
  Cmd... - Position in the captured data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8.1  URB    48 00 09 00  00 00 00 00  BULK/INT XFER            1.1.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1.1.8
               bc 64 06 85  03 00 00 00                           1.1.16
               00 00 00 00  d8 c8 34 85                           1.1.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2.1.0
   8.0  DI     01 01 01 00               ....                     2.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2.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2.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2.3.16
               04 00 00 00  68 5c 14 85                           2.3.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3.1.0
   8.0  DI     01 01 01 00               ....                     3.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3.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3.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3.3.16
               04 00 00 00  70 74 24 85                           3.3.24
   8.0  CTL    23 01 10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4.1.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4.2.0
               e8 17 1a 85  20 00 00 00                           4.2.8
               00 18 1a 85  0a 00 00 00                           4.2.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2.24
   8.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5.1.0
   8.0  DI     03 03 00 00               ....                     5.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5.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5.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5.3.16
               04 00 00 00  70 74 24 85                           5.3.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6.1.0(2)
   8.0  DI     01 01 00 00               ....                     6.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6.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6.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6.3.16
               04 00 00 00  70 74 24 85                           6.3.24
   8.0  CTL    23 03 04 00  02 00 00 00  SET FEATURE              8.1.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8.2.0
               e8 17 1a 85  20 00 00 00                           8.2.8
               00 18 1a 85  0a 00 00 00                           8.2.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8.2.24
   8.1  URB    48 00 09 00  00 00 00 00  BULK/INT XFER            9.1.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9.1.8
               bc 64 06 85  03 00 00 00                           9.1.16
               00 00 00 00  d8 c8 34 85                           9.1.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0.1.0
   8.0  DI     03 01 10 00               ....                    10.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10.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10.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10.3.16
               04 00 00 00  68 5c 14 85                          10.3.24
   8.0  CTL    23 01 14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1.1.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11.2.0
               e8 17 1a 85  20 00 00 00                          11.2.8
               00 18 1a 85  0a 00 00 00                          11.2.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1.2.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2.1.0
   8.0  DI     03 01 00 00               ....                    12.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12.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12.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12.3.16
               04 00 00 00  70 74 24 85                          12.3.24
   8.1  URB    48 00 09 00  00 00 00 00  BULK/INT XFER           13.1.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13.1.8
               bc 64 06 85  03 00 00 00                          13.1.16
               00 00 00 00  d8 c8 34 85                          13.1.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4.1.0
   8.0  DI     00 01 03 00               ....                    14.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14.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14.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14.3.16
               04 00 00 00  68 5c 14 85                          14.3.24
   8.0  CTL    23 01 11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5.1.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15.2.0
               e8 17 1a 85  20 00 00 00                          15.2.8
               00 18 1a 85  0a 00 00 00                          15.2.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5.2.24
   8.1  URB    48 00 09 00  00 00 00 00  BULK/INT XFER           16.1.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16.1.8
               bc 64 06 85  03 00 00 00                          16.1.16
               00 00 00 00  d8 c8 34 85                          16.1.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7.1.0
   8.0  DI     00 01 01 00               ....                    17.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17.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17.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17.3.16
               04 00 00 00  68 5c 14 85                          17.3.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8.1.0
   8.0  DI     00 01 01 00               ....                    18.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18.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18.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18.3.16
               04 00 00 00  70 74 24 85                          18.3.24
   8.0  CTL    23 01 10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9.1.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19.2.0
               e8 17 1a 85  20 00 00 00                          19.2.8
               00 18 1a 85  0a 00 00 00                          19.2.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9.2.24
   8.1  URB    48 00 09 00  00 00 00 00  BULK/INT XFER           20.1.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20.1.8
               bc 64 06 85  03 00 00 00                          20.1.16
               00 00 00 00  d8 c8 34 85                          20.1.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21.1.0
   8.0  DI     01 01 01 00               ....                    21.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21.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21.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21.3.16
               04 00 00 00  68 5c 14 85                          21.3.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22.1.0
   8.0  DI     01 01 01 00               ....                    22.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22.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22.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22.3.16
               04 00 00 00  70 74 24 85                          22.3.24
   8.0  CTL    23 01 10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23.1.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23.2.0
               e8 17 1a 85  20 00 00 00                          23.2.8
               00 18 1a 85  0a 00 00 00                          23.2.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3.2.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24.1.0
   8.0  DI     01 01 00 00               ....                    24.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24.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24.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24.3.16
               04 00 00 00  70 74 24 85                          24.3.24
   8.0  CTL    23 03 04 00  02 00 00 00  SET FEATURE             25.1.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25.2.0
               e8 17 1a 85  20 00 00 00                          25.2.8
               00 18 1a 85  0a 00 00 00                          25.2.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5.2.24
   8.1  URB    48 00 09 00  00 00 00 00  BULK/INT XFER           26.1.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26.1.8
               bc 64 06 85  03 00 00 00                          26.1.16
               00 00 00 00  d8 c8 34 85                          26.1.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27.1.0
   8.0  DI     03 01 10 00               ....                    27.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27.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27.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27.3.16
               04 00 00 00  68 5c 14 85                          27.3.24
   8.0  CTL    23 01 14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28.1.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28.2.0
               e8 17 1a 85  20 00 00 00                          28.2.8
               00 18 1a 85  0a 00 00 00                          28.2.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8.2.24
   8.1  URB    48 00 09 00  00 00 00 00  BULK/INT XFER           29.1.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29.1.8
               bc 64 06 85  03 00 00 00                          29.1.16
               00 00 00 00  d8 c8 34 85                          29.1.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30.1.0
   8.0  DI     00 01 03 00               ....                    30.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30.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30.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30.3.16
               04 00 00 00  68 5c 14 85                          30.3.24
   8.0  CTL    23 01 11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31.1.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31.2.0
               e8 17 1a 85  20 00 00 00                          31.2.8
               00 18 1a 85  0a 00 00 00                          31.2.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1.2.24
   8.1  URB    48 00 09 00  00 00 00 00  BULK/INT XFER           32.1.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32.1.8
               bc 64 06 85  03 00 00 00                          32.1.16
               00 00 00 00  d8 c8 34 85                          32.1.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33.1.0
   8.0  DI     00 01 01 00               ....                    33.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33.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33.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33.3.16
               04 00 00 00  68 5c 14 85                          33.3.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34.1.0
   8.0  DI     00 01 01 00               ....                    34.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34.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34.3.8
               00 18 1a 85  0b 00 00 00                          34.3.16
               04 00 00 00  70 74 24 85                          34.3.24
   8.0  CTL    23 01 10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35.1.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35.2.0
               e8 17 1a 85  20 00 00 00                          35.2.8
               00 18 1a 85  0a 00 00 00                          35.2.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5.2.24
   8.1  URB    48 00 09 00  00 00 00 00  BULK/INT XFER           36.1.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36.1.8
               bc 64 06 85  03 00 00 00                          36.1.16
               00 00 00 00  d8 c8 34 85                          36.1.24
   8.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37.1.0
   8.0  DI     01 01 01 00               ....                    37.2.0
   8.0  URB    50 00 08 00  00 00 00 00  CONTROL TRANSFER        37.3.0
               e8 17 1a 85  22 00 00 00                      &n

楼主:
应该是最基本的通信都还没弄对。

网友F:
GL的燈會閃

GL的燈會閃,是不是說明硬件是通的?
我該從什么地方入手呢?
還請圈圈指點迷津啊:)

楼主:
GL等会闪烁,说明有数据跟主机通信。

网友G:
RE

好东东,要看看!

网友H:
圈圈,你太有才了...学习ing

网友I(2007-11-12):
给个答案

问一下圈圈哦,,你这个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我用PROTEL,找不到这些元件的,比如52和D12......

网友J(2008-04-30):
大侠

00传说中的大侠

楼主:
我就是用99SE画的原理图,没有的元件自己画就行了……

网友K(2014-01-31):
来晚了,这个没办法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