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报告及报告描述符简介

楼主(2007-05-18):
        在USB中,USB HOST是通过各种描述符来识别设备的,有设备描述符,
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报告描述符等等。
USB报告描述符(Report Descriptor)是HID设备中的一个描述符,它是比较
复杂的一个描述符。
        USB HID设备是通过报告来给传送数据的,报告有输入报告和输出报告。
输入报告是USB设备发送给主机的,例如USB鼠标将鼠标移动和鼠标点击等
信息返回给电脑,键盘将按键数据数据返回给电脑等;输出报告是主机发送
给USB设备的,例如键盘上的数字键盘锁定灯和大写字母锁定灯等。报告是
一个数据包,里面包含的是所要传送的数据。输入报告是通过中断输入端点
输入的,而输出报告有点区别,当没有中断输出端点时,可以通过控制输出
端点0发送,当有中断输出端点时,通过中断输出端点发出。
       而报告描述符,是描述一个报告以及报告里面的数据是用来干什么用的。
通过它,USB HOST可以分析出报告里面的数据所表示的意思。它通过控制输入
端点0返回,主机使用获取报告描述符命令来获取报告描述符,注意这个请求
是发送到接口的,而不是到设备。一个报告描述符可以描述多个报告,不同的
报告通过报告ID来识别,报告ID在报告最前面,即第一个字节。当报告描述符中
没有规定报告ID时,报告中就没有ID字段,开始就是数据。更详细的说明请参看
USB HID协议,该协议可从Http://www.usb.org下载。
    USB报告描述符可以通过使用HID Descriptor tool来生成,这个工具可以
到Http://www.usb.org下载,为了方便大家,我顺便上传了一份。
http://www.**/Upload/Blog/2007/4/2/af7c3443-ad61-4465-adc7-a74d28bbc322.zipuploadfile-/2007-4/42672233.zip     下面通过由HID Descriptor tool生成的USB鼠标和USB键盘来说明一下报告
描述符和报告。
code char KeyBoardReportDescriptor[63] = {
    //表示用途页为通用桌面设备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表示用途为键盘
    0x09, 0x06,                    // USAGE (Keyboard)

    //表示应用集合,必须要以END_COLLECTION来结束它,见最后的END_COLLECTION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表示用途页为按键
    0x05, 0x07,                    //   USAGE_PAGE (Keyboard)
    //用途最小值,这里为左ctrl键
    0x19, 0xe0,                    //   USAGE_MINIMUM (Keyboard LeftControl)
    //用途最大值,这里为右GUI键,即window键
    0x29, 0xe7,                    //   USAGE_MAXIMUM (Keyboard Right GUI)
    //逻辑最小值为0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逻辑最大值为1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报告大小(即这个字段的宽度)为1bit,所以前面的逻辑最小值为0,逻辑最大值为1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报告的个数为8,即总共有8个bits
    0x95, 0x08,                    //   REPORT_COUNT (8)
    //输入用,变量,值,绝对值。像键盘这类一般报告绝对值,
    //而鼠标移动这样的则报告相对值,表示鼠标移动多少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上面这这几项描述了一个输入用的字段,总共为8个bits,每个bit表示一个按键
    //分别从左ctrl键到右GUI键。这8个bits刚好构成一个字节,它位于报告的第一个字节。
    //它的最低位,即bit-0对应着左ctrl键,如果返回的数据该位为1,则表示左ctrl键被按下,
    //否则,左ctrl键没有按下。最高位,即bit-7表示右GUI键的按下情况。中间的几个位,
    //需要根据HID协议中规定的用途页表(HID Usage Tables)来确定。这里通常用来表示
    //特殊键,例如ctrl,shift,del键等

    //这样的数据段个数为1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每个段长度为8bits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输入用,常量,值,绝对值
    0x81, 0x03,                    //   INPUT (Cnst,Var,Abs)

    //上面这8个bit是常量,设备必须返回0

    //这样的数据段个数为5
    0x95, 0x05,                    //   REPORT_COUNT (5)
    //每个段大小为1bit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用途是LED,即用来控制键盘上的LED用的,因此下面会说明它是输出用
    0x05, 0x08,                    //   USAGE_PAGE (LEDs)
    //用途最小值是Num Lock,即数字键锁定灯
    0x19, 0x01,                    //   USAGE_MINIMUM (Num Lock)
    //用途最大值是Kana,这个是什么灯我也不清楚^_^
    0x29, 0x05,                    //   USAGE_MAXIMUM (Kana)
    //如前面所说,这个字段是输出用的,用来控制LED。变量,值,绝对值。
    //1表示灯亮,0表示灯灭
    0x91, 0x02,                    //   OUTPUT (Data,Var,Abs)
    //这样的数据段个数为1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每个段大小为3bits
    0x75, 0x03,                    //   REPORT_SIZE (3)
    //输出用,常量,值,绝对
    0x91, 0x03,                    //   OUTPUT (Cnst,Var,Abs)
    //由于要按字节对齐,而前面控制LED的只用了5个bit,
    //所以后面需要附加3个不用bit,设置为常量。

    //报告个数为6
    0x95, 0x06,                    //   REPORT_COUNT (6)
    //每个段大小为8bits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逻辑最小值0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逻辑最大值255
    0x25,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用途页为按键
    0x05, 0x07,                    //   USAGE_PAGE (Keyboard)
    //使用最小值为0
    0x19, 0x00,                    //   USAGE_MINIMUM (Reserved (no event indicated))
    //使用最小值为0x65
    0x29, 0x65,                    //   USAGE_MAXIMUM (Keyboard Application)
    //输入用,变量,数组,绝对值
    0x81, 0x00,                    //   INPUT (Data,Ary,Abs)
    //以上定义了6个8bit宽的数组,每个8bit(即一个字节)用来表示一个按键,所以可以同时
    //有6个按键按下。没有按键按下时,全部返回0。如果按下的键太多,导致键盘扫描系统
    //无法区分按键时,则全部返回0x01,即6个0x01。如果有一个键按下,则这6个字节中的第一
    //个字节为相应的键值(具体的值参看HID Usage Tables),如果两个键按下,则第1、2两个
    //字节分别为相应的键值,以次类推。

    //关集合,跟上面的对应
    0xc0                           // END_COLLECTION
};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个报告中只有一个报告,所以没有报告ID,
因此返回的都是实际使用的数据。总共有8字节输入,1字节输出。其中输入的
第一字节用来表示特殊按键,第二字节保留,后面的六字节为普通按键。如果
只有左ctrl键按下,则返回01 00 00 00 00 00 00 00(十六进制),如果
只有数字键1 按下,则返回00 00 59 00 00 00 00 00,如果数字
键1 和2 同时按下,则返回00 00 59 5A 00 00 00 00,如果
再按下左shift 键,则返回02 00 59 5A 00 00 00 00,
然后再释放1   键,则返回02 00 5A 00 00 00 00 00,
然后全部按键释放,则返回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这些数据(即报告)都是通过中断端点返回的。当按下Num Lock键时,PC会发送
输出报告,从报告描述符中我们知道,Num Lock的LED对应着输出报告的最低位,
当数字小键盘打开时,输出xxxxxxx1(二进制,打x的由其它的LED状态决定);
当数字小键盘关闭时,输出xxxxxxx0(同前)。取出最低位就可以控制数字键锁定LED了。

下面这个报告描述符是USB鼠标报告描述符,比起键盘的来说要简单些。
它描述了4个字节,第一个字节表示按键,第二个字节表示x轴(即鼠标左右移动,
0表示不动,正值表示往右移,负值表示往左移),第三个字节表示y轴(即鼠标
上下移动,0表示不动,正值表示往下移动,负值表示往上移动),第四个字节
表示鼠标滚轮(正值为往上滚动,负值为往下滚动)。
code char MouseReportDescriptor[52] = {
    //通用桌面设备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鼠标
    0x09, 0x02,                    // USAGE (Mouse)
    //集合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指针设备
    0x09, 0x01,                    //   USAGE (Pointer)
    //集合
    0xa1, 0x00,                    //   COLLECTION (Physical)
    //按键
    0x05, 0x09,                    //     USAGE_PAGE (Button)
    //使用最小值1
    0x19, 0x01,                    //     USAGE_MINIMUM (Button 1)
    //使用最小值3。1表示左键,2表示右键,3表示中键
    0x29, 0x03,                    //     USAGE_MAXIMUM (Button 3)
    //逻辑最小值0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逻辑最大值1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数量为3
    0x95, 0x03,                    //     REPORT_COUNT (3)
    //大小为1bit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输入,变量,数值,绝对值
    //以上3个bit分别表示鼠标的三个按键情况,最低位(bit-0)为左键
    //bit-1为右键,bit-2为中键,按下时对应的位值为1,释放时对应的值为0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填充5个bit,补足一个字节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0x75, 0x05,                    //     REPORT_SIZE (5)
    0x81, 0x03,                    //     INPUT (Cnst,Var,Abs)
    //用途页为通用桌面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用途为X
    0x09, 0x30,                    //     USAGE (X)
    //用途为Y
    0x09, 0x31,                    //     USAGE (Y)
    //用途为滚轮
    0x09, 0x38,                    //     USAGE (Wheel)
    //逻辑最小值为-127
    0x15, 0x81,                    //     LOGICAL_MINIMUM (-127)
    //逻辑最大值为+127
    0x25, 0x7f,                    //     LOGICAL_MAXIMUM (127)
    //大小为8个bits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数量为3个,即分别代表x,y,滚轮
    0x95, 0x03,                    //     REPORT_COUNT (3)
    //输入,变量,值,相对值
    0x81, 0x06,                    //     INPUT (Data,Var,Rel)
    //关集合
    0xc0,                          //   END_COLLECTION
    0xc0                           // END_COLLECTION
};

通过对上面的报告分析,我们知道报告返回4个字节,没有报告ID。如果鼠标左键按下,
则返回01 00 00 00(十六进制值),如果右键按下,则返回02 00 00 00,如果中键按下,
则返回04 00 00 00,如果三个键同时按下,则返回07 00 00 00。如果鼠标往右移动则
第二字节返回正值,值越大移动速度越快。其它的类推。

这里只对报告描述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更详细的资料请参看USB HID协议以及HID Usage Tables,
可以从Http://www.usb.org下载。

根据这个实际设计的USB键盘和USB鼠标:
USB键盘:
user1/2198/archives/2007/36484.html
http://www.**/blog/computer00/20134/message.aspx
USB鼠标:
user1/2198/archives/2007/36520.html
http://www.**/blog/computer00/20135/message.aspx

网友A:
谢谢Computer00的精彩解释

补充一点,HID的报告中有输入报告和输出报告,这些Computer00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功能报告,功能报告是用来传递一些设备状态的。

举个例子,一般键盘上都有三个锁定灯,大小写锁定、数字锁定和滚动锁定,(顺便说一下,00提到的Kana锁定灯是用于输入日文的);在00的例子中这些灯是用输出报告设置的,它们也可以用功能报告设置,这样可以实现上电时预置某些状态,比如要求开机时数字锁定(Num Lock);这样的特性用输出报告只能通过PC端的软件实现了,而用功能报告时,可以在键盘端用硬件设置好(如使用拨动开关或跳线)。

网友B:
呵呵

  我找的就是他啊,顶,另外:报告描述符软件还不知道怎么用呢?
  oo

楼主:
呵呵,报告描述符软件自己去摸索一下吧, 我都是乱摸索出来

网友C:
不会,凑个份子

网友D:
HID里面的机打延时报告描述符怎么设置呀?

楼主的对报告描述符的讲解太精辟了.不过我还有个问题,比如说一般键盘都有设置机打延时的,但是在上面的USB报告描述符中只有对LED的设置报告,如果在USB键盘中也要设置机打延时的话,那报告描述符又是怎样的呢?谢谢!

网友A:
HID的报告描述符中没有这个参数

一般这个延时是在HOST端解决的。

如果你一定要在设备端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设备端不断地发报告了。

网友D:
明了

说得很有道理,可能是在主机端根据控制面板里面键盘的设置自已设置好了的。

网友D:
在主机端解决的!

经过验证,确实是在主机端解决的。

网友E(2014-04-16):
高手啊高手,膜拜

网友F(2014-12-16):
报告描述符有很大的学问

网友G:
报表描述符的用法相当灵活,讨巧的方法,找到相应的设备,照搬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