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U盘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5-19):
U盘符已经出现,但是属性中的容量总是为零,通过处理那些指令可以使windows 系统识别U盘容量???????????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存储器还没有格式化呢,试试对这个U盘执行格式化

盘容量在文件系统的系统区;物理容量是通过Read Capacity命令返回。

网友B:
有一个获取容量的sici命令,把扇区数传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也想DIY一个,能教教我原理吗?

我也想用K9F1G08Q0M,DIY一个多芯片的U盘,能教教我原理吗?

网友D(2007-09-30):
原理不难

大致一个简单的MCU,一个USB IC,一个Flash,再参考一下好的电路即可

网友E:
对其进行读写命令应答,WINDOWS格式化其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支持,已经可以了

网友F(2007-11-04):
恭喜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