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哪里判断枚举成功呢?

楼主(2007-05-25):
  我要做一款usb鼠标,要带其他功能,但是单片机
只有5级堆栈,如果不等枚举成功就往下走的话,很可能
会导致堆栈溢出。因为下面的程序也是一层套一层。
 我看参考书一般步骤,确实看不出在哪里判断设置,郁闷!
  1:有的例程好像在获取地址的时候设个标志位。
  2:我想等报告描述符发完来判断对吗?但试过好像还没成功。

楼主:
呵呵

  做过的说一下,呵呵

网友A:
Set_Configuration = 0x01

楼主:
hehe

  我用bushund看的怎么报告描述符最后完成的啊?

楼主:
平常大哥

pc一开始就发  01 啊,我的意思是ep0的中断已经完成,即枚举成功
程序往下执行,不会影响到和pc的轮询。呵呵

网友A:
把抓到的信息发上来看看

网友B:
求助:智能型电话远程遥控器

哪位做过<<智能型电话远程遥控器 >>,我现在正在做这篇论文,有几个图不明白,想请教。振铃检测电路、模拟摘挂机电路、双音频解码、信号音提示电路、电器控制电路。想找这几个电路图,

网友C:
成功后,电脑硬件属性设备中能发现新加的USB设备

它正常应当是能有相关描述的设备,如果带问号,就是枚举过程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