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推荐一个方案

楼主(2007-06-03):
首先说明,俺对USB一窍不通;

功能:通过USB从PC读取32张图片的数据,并DOWN到产品的一个8M的FLASH中,拔掉USB后,产品把FLASH中的图片可选择的用一个CSTN液晶屏放出来放出来(彩色屏)

初步打算用PSOC的带USB1.0的一款MCU做,样机是用的一个EMC的片子搞的,DOWN图片的速度实在不行,所以朋友想让做一个更快速度的.

这个东西感觉根本不需要掌握USB协议把?(PC端软件另有人做)

网友A:
除非用高速的USB芯片 否则快不了

网友B:
8M字节的数据一般USB全速10秒左右可以传完,不必用高速的USB

速度慢可能是PC端的程序慢,也可能是MCU端的程序慢,也可能是写Flash的程序慢,但绝不是USB的带宽问题;做好了的话,USB全速可达到1兆字节/秒。

网友A:
那用C8051F320吧 可以做到800KB/S

楼主:
呵呵,俺没说是USB慢啊

从USB传来的数据要通过MCU写到SPI接口的FLASH中去,估计原样机的这个转换太慢导致的,所以写用PSOC,感觉PSOC的速度要比EMC快多了把?

呵呵,还没抽出空看书呢

网友A:
谁让你用SPI口的呢?呵呵

网友B:
SPI口的速度也不慢,很多SPI的Flash时钟速度比USB快

楼主:
谁让俺用SPI?

呵呵,FLASH让俺用SPI

USB/SPI都不慢,但用MCU一转换就慢了,有个很夸张的想法:既然PSOC号称可以配置,呵呵,是不是可以通过硬件的配置,通过纯硬件完成呢……

网友B:
嘿嘿,真有点不好意思说:USB/SPI都不慢,就只剩MCU慢或程序

多数情况是MCU可以做这个工作,但不擅长做这个工作;当然,也非常有可能是MCU擅长做这个工作,但写程序的人却不擅长做这个工作。

楼主:
呵呵,样机也不是俺做的

引用 网友B:
USB技术专区 ←返回版面

9楼: 嘿嘿,真有点不好意思说:USB/SPI都不慢,就只剩MCU慢或程序慢了

多数情况是MCU可以做这个工作,但不擅长做这个工作;当然,也非常有可能是MCU擅长做这个工作,但写程序的人却不擅长做这个工作。

从情况来说,是MCU速度上不去的问题,所以想找高速的MCU了,但价格又……

所以想到了PSOC……

网友C:
我们cyan单片机有usb接口和espi接口,速度快

单片机是70m的,应该速度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