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转串口FT232BM芯片

楼主(2007-06-19):
我用FT232BM做了一块USB转串口的小板,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哪位大哥知道望告知,万分感谢.
用串口2.0发送的数据 通过我做的USB转串口的小板子 单片机可以接收到数据
但是单片机发送的数据,电脑却接受不到.电路也很简单 我是照着FT232的PDF文档做的,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弄不明白.

网友A:
询问

请赐教

网友A:
问候

大家好啊

网友B(2007-08-13):
测试方法

如果能确保收正常的话,那么发一般也应该是好的。

可以短接收发,看自收发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的话,就是单片机的发有问题,调试确认即可!

网友C:
板子上USB通讯硬件没有问题,那么

板子上USB通讯硬件没有问题,那么只能是软件问题,一、单片机发送数据部分,二、电脑接收不到指的是串口软件吗,先用bushound软件检测,若bushound能接收到,那么肯定是单片机发送软件有问题。

网友D:
现在已经FT232R了,FT232BM是淘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