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MBR

楼主(2007-06-26):
(无正文)

楼主:
低格软件

大虾们来指点指点!
低格软件发的什么命令?低格过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A:
MBR不是必须的

楼主:
to computer

00,什么情况下不要MBR?
那它怎么工作起来的?

网友A:
我做的假U盘里就没有MBR,只有DBR,

楼主:
好像按照软盘管理的话可以不要的。

网友B:
U盘有没有mbr应该不是你控制的,是操作系统去控制的

我们原来做的u盘都有mbr